求助烘干热泵70度

楼主(2018-07-13):
我想做一台烘干热泵,用一台5P的谷轮压缩机,采用R134制冷剂,翅片冷凝器的出风温度到70度,送到房间烘干污泥,把污泥中的水分带走,大约从房间回来的温度是50度,初步有两个方案,方案一是用回风直接经过板式热回收器,然后经过蒸发器,再经过板式热回收器,最后经过冷凝器升温。方案二是回风和新风经过板式热交换器进行换热,然后经过冷凝器升温。不知道方案可行么,系统的翅片蒸发器和冷凝器配置多大合适。

方案示意图

方案示意图

网友(2018-08-17):
我对热泵了解不多,但是也想以后自己组一台80度热泵用于加工。除了134A,您知道还有什么制冷剂用于高温热泵吗?
方案一,风始终循环,理解为一台循环除湿机。这样,从外界吸收热量很少,且新风经过蒸发器后湿度降低,利于干燥。
方案二,与方案一对比进入烘房的空气相对湿度大,,,但是,这个湿度对烘干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网上有成品热泵(5P南方机最低也就6000多),但是是热水那种,问了一家店,不支持定做(拆除换热器,安装截止阀,用铜管外接到烘房里面的冷凝器)。网上也有半成品,这要自己焊接麻烦,我没操作过,但是也不难(我觉得氧气加液化气可行),氧气这东西不知行情,瓶贵,租一瓶不知道多钱,押金能退就自己弄了。
翅片换热器应该按照制热量匹配吧。
资料说R142B微燃,2Mpa就能到100℃,为什么没有人用呢,出于什么考虑呢?ZW61KA压缩机出厂适配134A制冷剂,,,冷冻油好像和142B不匹配吧?冷冻油方面也不太懂。除了百度就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