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SUMV59XUS-Z1换了两块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师傅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8-07-14):
一台TCL LE24D31,不开机,指示灯蓝色,芯片是TSUMV59XUS-Z1,电压3.3V,1.8V.1.2V都正常,复位脚也有高低电平的变化,查出按键电压不正常,如下图,芯片已换两片,还是一样,是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TCL液晶电视LE24D31不开机检修一例

网友:
焊接的不错。程序可能不行。

网友:
从废板拆吧,买的不咋靠谱

网友:
按键也换掉。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吗?

网友(2018-09-01):
先查主板的几个供电电压,屏电压都正常,用原机数据刷机,还不开机,再换芯片,换芯片要把各脚都拖焊一遍,各脚不能有连锡和脱焊,否则开机就烧芯片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也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换了主ic一样,后来用编程器读出原来程序,清空25q32,重新把读出的程序写进去后机器就好了,记得一定要清空原来ic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