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冷库调试问题

楼主(2018-07-14):
15匹低温压缩机,dd120风机。机器安装好了进入调试阶段,膨胀阀没动。每次开机后压缩机结霜,开机温度0度,运转十分中后霜会化掉。温度降到-10度时降温速度变慢。最低到-12时下降极度缓慢。此时高压13公斤,低压0.9公斤。按照荣昌老师的推算方法此时蒸发温度在-17度,对应表压1.24-1.44公斤之间.于是加氟,又加了5公斤氟,总计加氟25公斤。低加未见升高。回气从开机就一直结霜至压缩机吸气阀止。库内还有5吨温度-2度的货物,,学生认为氟依然不够还需添加。在这案例中有以下问题,1机组启动后10分钟,压缩机结霜是否正常?2电磁阀出口由19mm的管变16mm,停机后16mm管昨天会结霜,后来用扳手敲了敲,今天只是结露,电磁阀前后有液体流动的声音,关闭蓄液罐阀门,依然有轻微的流动声音,是否正常?3氟是否还需要继续添加。4以下图中安装和结霜情况有些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发表意见建议。风机背面只有中间结霜,前面上下都结霜。

楼主:
膨胀阀在36mm回气管中偏下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膨胀阀在36mm回气管中偏下的位置

膨胀阀还是要坚持不动!库温在-17度了,回气管结霜至压缩机的吸气阀为止是正常的,只要压缩机的机身上不结霜就行。
供液管从19mm变接16mm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供液管是绝对不能结露,更不可结霜的!如果会结露结霜,足以说明储液器出来后的过滤器和电磁阀存在堵塞。图4结霜不全,检查分液器是否存在堵塞?当然,系统中的制冷剂不足,供液存在部分堵塞等也会这样。
开始时开机压缩机会结霜,应该是由于供液存在堵塞,停机后没完全堵死的液体不断流进蒸发器和回气管里,造成开机时积存的这部分制冷剂首先汽化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膨胀阀还是要坚持不动!库温在-17度了,回气管结霜至压缩机的吸气阀为止是正常的,只要压缩机的机身上不 ...

谢谢老师,一直按照您的方法膨胀阀保持出厂状态没有动。那现在我首先解决,电磁阀问题。因为停机后,电磁阀后端能听见有液体流动声音,而且有露水。低压上升的速度有点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一直按照您的方法膨胀阀保持出厂状态没有动。那现在我首先解决,电磁阀问题。因为停机后,电磁 ...

2电磁阀出口由19mm的管变16mm,停机后16mm管昨天会结霜,后来用扳手敲了敲,今天只是结露,电磁阀前后有液体流动的声音,关闭蓄液罐阀门,依然有轻微的流动声音,是否正常

环境温度几度?关闭阀门还感觉有流动声音,并且还会结霜到结露,这应该是电磁阀关闭不严造成,换一颗新电磁阀吧,电磁阀有方向性别装反了(按箭头指示方向)。
电磁阀关闭不严当然会造成低压上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电磁阀出口由19mm的管变16mm,停机后16mm管昨天会结霜,后来用扳手敲了敲,今天只是结露,电磁阀前后有 ...

谢谢老师回复,环境温度30度。启动前低压4公斤,高压9公斤。启动时库温0度,回气管36mm 2.5米长。启动压缩机后,一段时间压缩机肯定结霜。由于膨胀阀安装在库外,我把整个膨胀阀所有位置做了保温除了调节螺母处。这种做法对么?目前加氟30公斤,运行时低压依然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环境温度30度。启动前低压4公斤,高压9公斤。启动时库温0度,回气管36mm 2.5米长。启动压 ...

只需报上运转时的压力即可,停机时的压力不必了,运行时的低压很低到底是多低?高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报上运转时的压力即可,停机时的压力不必了,运行时的低压很低到底是多低?高压是多少? ...

今天库温-9度,气温25度,高压13公斤,低压0.1公斤

网友:
低压低了吧库温-9度,制冷剂r22,低压0.19到0.18mpa,是不是膨胀阀小了
用丹佛斯tex26号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库温-9度,气温25度,高压13公斤,低压0.1公斤

供液管路(包括电磁阀)的堵塞问题解决了吗?库温-9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14度左右,对应R22的压力约为0.207MPa(约合2公斤)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此时的低压压力应该是1.5~1.8公斤表压。气温25度,冷凝温度比环温高12度左右,即为37度左右,对应的饱和压力约为13公斤表压。
低压压力太低了。如果供液管路不堵塞,膨胀阀的调节杆确定在中间位置上,那就足以说明系统中的制冷剂过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