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空调掉电记忆功能

楼主(2018-07-15):
         有一台安装在显示屏后面的美的空调,需求用到掉电记忆功能。如何开启很容易百度到,但是找了一下如何关闭,得出如下答案:
                               1.可以拔掉电源、从新开机复位即可。
                               2.你断电后再恢复送电。用手动开关再开启空调。就可以了

         按2的回答,掉电再来电,没人去按手动开关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启动的。按1的回答,“从新开机复位”,这个开机指的是按手动开关开机,还是遥控器开机?还是来电自启动开机?[这意味着来电自启动只是掉电只有一次效果, 再掉电自动失效了],有请知道的兄弟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买一台能连接上网功能的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能连接上网功能的空调

安这种地方都是特价机,哪个便宜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