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别克君威空调不冷

楼主(2018-07-16):
各位老师,我朋友06年别克君威短途行驶空调不冷,几十公里后制冷正常,效果佳。驻车挂表启动,按AC,风高档,使发动机转速到2000,观察:①高低压表均显示6.5Kg/C㎡且无变化。②增加转速,依然不变,停机重启,叫车主再按AC,我观察又发现①压机离合器有吸合声,离合器盘通电后能跟随皮带轮同步旋转②每次在开机按AC后十秒内,高低压表指针有一两秒短暂反应:低压回落至3.6,高压升高到10.5左右,这种反应几乎只是一下,不超过2秒,即很快又恢复到平衡压力后,无论再怎么给油,高低压均不变,似乎压机没做功,但离合器盘依然呈吸合跟随旋转状态。请教各位老师:①压机离合器盘是不是在空转?②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此类故障?③如果是离合器盘间隙过大而空转,应该如何调整此间隙?谢谢各位了。

国强电修部 -1 以后发帖注意标题!

网友:
如果该车空调压缩机是变排量的,那就是压缩机的压力阀(也称能量阀)不灵敏,机件不清洁,存在卡顿现象。

楼主:
谢谢荣老。您是说高低压力保护开关阀吗?我还不知道变排量的压力阀的形状及安装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荣老。您是说高低压力保护开关阀吗?我还不知道变排量的压力阀的形状及安装位置。 ...

变排量压缩机的“压力开关(也称压力或能量调节阀)”在压缩机的机身侧面凸起的部位,与压缩机连成一体。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定了君威车空调压缩机是变排量压缩机,压力开关在压机尾端。有空再去检查一下。但还是非常怀疑离合器盘在空转。

楼主:
荣老师是对的。网上说在尾部是不准确的。
谢谢荣老指点,有空再去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定了君威车空调压缩机是变排量压缩机,压力开关在压机尾端。有空再去检查一下。但还是非 ...

变排量压缩机的压力(容量)调节阀,实际就是压缩机的能量卸载装置,压缩机在运转下(即离合器吸合下),通过压力的感应或压力直接推动压缩机的气缸投入或停止工作(压缩),如果压缩机的离合片没有吸合,即使压缩机的压力(容量)调节阀是好的,也无法投入压缩工作。如果压缩机的压力(容量)调节开关失灵了,而离合器片已经吸合,此时处无负荷空转状态,但问题不在离合器片。
一般变排量压缩机的容量加载分为0——50%——100%三档二区段。

楼主:
谢谢荣老,详尽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