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海尔LE32T30屏幕暗

楼主(2018-07-16):
LED驱动板输入电压24v,LED+ 40V ,6路LED-反馈电压都为0.5V左右,屏幕亮暗均匀,通过后背一个孔看到背光不是很亮,感觉像灯条供电不足,请问有修过这型号电视的没有?灯条供电40v正常不?是驱动板故障还是灯条故障?过去遇到过屏幕暗的,是驱动板输出电容问题,造成灯条供电电压低,换了就好,这台换了输出电容也不行。朋友们给判断一下哪的故障。谢谢。

网友A:
你说led是亮的只是亮度不够 如果这个电视正常(主板 逻辑板 屏正常),那么图像就会有的,只是会很暗,你又说是暗屏,那就可能是屏 逻辑板 或者主板有问题

网友:
灯条供电40v总感觉不对,至少也应在65v一90v,大多在7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led是亮的只是亮度不够 如果这个电视正常(主板 逻辑板 屏正常),那么图像就会有的,只是会很暗,你又 ...

有图像,就是图像暗,逻辑板和屏边板是一体的,测屏边板各处电压都正常,伽马电压没测,一会测一下。

网友B:
感觉不是灯条电压问题,是其它,你再好再测下电流。。

楼主:
淘宝搜了一下灯条,根据淘宝图片分析灯条供电应该在48v左右,看图片,一共两条,一条48珠,分3组,一组16珠,乘以单颗灯珠3V,大概为48v,看来问题还在驱动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灯条电压问题,是其它,你再好再测下电流。。

你在看一下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看一下我分析的对不对

哈哈,你都找来原装灯条数据了,那就还是驱动问题了,还会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了一下灯条,根据淘宝图片分析灯条供电应该在48v左右,看图片,一共两条,一条48珠,分3组,一组16珠 ...

那就先试试

楼主:
又找到一证据 该机驱动板用的是OZ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