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冷库噪音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17):
去年冬天装的冷库。11立方。零下18°。用的3P半封闭压缩机。现在居民举报。声音太大。准备换有3P一起机。大家说换多大的合适。卖家说最好换4匹的,还不保修。有的说全封闭压缩机不建议拉零下18度。只做保鲜,师傅给个建议

网友:
用冷库专用的低温机 别用中温机

网友A:
小型一体机活动(拼装)冷藏冷冻库现在多得是,-18度是完全可以的,采用的是涡旋式中低温全封闭式压缩机。
11立方的库容,用3P机足够了。功率越大,噪声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一体机活动(拼装)冷藏冷冻库现在多得是,-18度是完全可以的,采用的是涡旋式中低温全封闭式压缩机。
...

好的。谢谢。马上下单

网友:
小冷库用一体机拉低温没问题

网友:
爱默生机组不错

网友B:
BRISTON或者EMDRACO声音较低可以参考看看,可以在机身包裹消音棉试试。压缩机避震橡胶要记得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ISTON或者EMDRACO声音较低可以参考看看,可以在机身包裹消音棉试试。压缩机避震橡胶要记得锁紧。 ...

谢谢,,,。

网友C:
可以选用Emerson ZSI系列,蒸发温度-30度,或ZF系列,蒸发温度-40度,效果都非常好

楼主(2018-08-29):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用Emerson ZSI系列,蒸发温度-30度,或ZF系列,蒸发温度-40度,效果都非常好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