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INSPIRON 14R-N4010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8-07-17):
开机如图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认到硬盘,应该是硬盘或者系统坏了

网友:
系统崩了,
或者硬盘挂了

网友:
第二张图片最后一排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找不到系统。
为什么找不到系统?
要么系统崩了,
要么硬盘挂了。

楼主:
按F12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2018-12-14):
认不到硬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