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心情好了,修了一台NB-350D逆变式二保焊机

楼主(2018-07-18):
  由于前几天被一台设备搞得我心情不佳(具体见帖子《关于F=M*A的公式计算问题
转帖: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621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昨天晚上想通了原因,找到了具体解决的办法,今天的心情感到十分轻松,所以便把一位客户的一台逆变焊机给修好了。
  这是一台NB-350D逆变二保焊机,故障现象;在静态待机时显示的电流、电压值正常,焊接时显示的电压、电流值超过了设定值的几倍,而且焊丝熔不开,焊道成圆球状,飞溅剧增,这是明显的滤波不良,所以直接拆机,将低压整流管拆除,测量发现6只SD8040AD大功率整流管有两只以击穿,印刷版因高温铜箔脱漏,幸好手头还有3只MM80FU040,将原整流桥的半边3之全部换新,并用铜线将要脱落的铜箔焊接加固,装机后试车正常,具体见图。
拆机拆下全部整流管
测量找出损坏的管子
代换管
代换后并用粗铜线将铜箔加固
装机
试机正常

网友A:
还是大师这个行转的好,靠谱呀

网友B:
请问修一台这样的焊机什么价格?

网友:
还不错哦    有肉肉吃了

网友:
够吃几天肉了吧

网友:
手机该换了,没有动态防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修一台这样的焊机什么价格?

这是商业机密 无可告知!

网友:
有肉吃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大师这个行转的好,靠谱呀

感谢大师参与,没办法,总的要赚壶酒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