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G50寸液晶电视换灯条后……

楼主(2018-07-18):
收了一台50寸的LED电视机,来时开机闪一下然后黑屏。声音正常,经检查坏了三个灯珠,分辨在三条灯板上。买来拆机灯条换上,故障排除,

但是发现播放接节目有白色背景时,屏幕上有不规则的黑斑,黑斑位置不动,其它画面基本不影响,

我是业余选手,拆屏时是从后面拆的,把屏平放在茶几上后从后面把铁壳拿下了的。由于买灯条需要几天才能邮到,就用一块床单蒙上了。换好灯条准备安装时用卫生纸擦导光板(最厚的那个塑料板)上的灰尘了,安装铁壳时有一面始终按不到位,于是把导光板拿下来了,看了看下面很薄的塑料片(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没有完全拿下来,就是掀开一边看了一下,之后就都恢复原位安装上了,

然后就出现了白色背景有黑斑的现象了,难道与用卫生纸擦导光板有关系吗???有师傅说导光板不能擦,说把涂层擦掉了就会有黑斑?是这样吗?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重新拆装一次看看,里面的塑料板是可以擦的,我还蘸水擦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拆装一次看看,里面的塑料板是可以擦的,我还蘸水擦过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屏反面有擦伤是永久的,照出来有黑影

网友:
可以用酒精轻擦

网友:
匀光片没放平吧...

网友:
好样不能擦导光板的,擦了可能有花斑

网友:
结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反面有擦伤是永久的,照出来有黑影

**的是最厚的那层板子,是叫散光板吧,别的没擦

楼主:
最厚的那个板子可以擦是吗?

楼主:
我也怀疑是不是没安装好,但是看黑斑的形状有点象擦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擦干净显得花。

导光板到底可不可以擦呀?

网友:
没有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擦就擦干净。
擦不干净不如不擦。

怎么擦好点

网友:
还不如不擦呢

网友:
这个机器透镜没有安正就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原因我拆了6次屏....印象太深刻了

网友:
换灯珠 尽量在无尘的环境下,轻拿轻放。不坏几个电视是没有经验的

网友:
手拿这个是要戴手套的,不然会有指纹,有灰尘可以用手套或软布或毛刷搞掉,不要太使劲的擦就行。

网友D:
不擦不知道   一擦吓一跳

网友:
我是用白色软布擦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背光组件你没有安装到位,褶皱了。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完全可以擦,也可以洗,但是一定要弄干净,不要残留污渍,水渍就可以。要不然,进水,进浮尘的屏咋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光组件你没有安装到位,褶皱了。

你说的非常对,从新安装后就好了,看来你挺有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擦不知道   一擦吓一跳

和擦没有关系,是背光组件没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拆装一次看看,里面的塑料板是可以擦的,我还蘸水擦过的。

你说的很对,背光组件没有安装好,出褶皱了,从新安装就好了

楼主:
是的,你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