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儿 在线等

楼主(2018-07-18):
松下家用空调移机 内机型号:CS-SA1217KW(KFR-33G)
外机型号:CU-SA1217KW(KFR-33W)
求内机连接外机的正确接线方式 恳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正确接是看线路图接,用户你也真够扣的

网友:
拆的时候应该做个记号,怎么拆就怎么接

网友:
1号压机控制线,2号N线,3号四通阀,4号风机。内机有接线端子排,接好万用表确认一下即可。仅供楼主参考,昨天刚搞了一台松下33挂机,记忆犹新

网友:
外机接线盒 里面有接线图

网友:
接错了烧保险,没事

楼主:
刚开始接完按遥控开机 室内机风轮转 就用遥控器关了 二次再开就开不了了 室内机 室外机都没有动作

网友:
对号入座。纯技术帖。

网友:
本想为了省钱,估计你那空调搞好,还要高过请人安装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