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冷冻油是黄绿色正常不?

楼主(2018-07-19):
高压端放出来制冷剂顺带的油是黄绿色,低压端不怎么见有油放出,这个颜色正常不?平时加的油都是透明无色

网友A:
经过循环后的润滑油颜色都会变深,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循环后的润滑油颜色都会变深,正常的。

好的,原来是这样,还以为是变质。

网友B(2018-09-04):
引用 网友A:
经过循环后的润滑油颜色都会变深,正常的。

我的冷油发黑了是不是要清洗管道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冷油发黑了是不是要清洗管道了啊?

如果压缩机的进出软胶管发软,并有膨胀迹象,应予换管和压缩机的润滑油。有条件应采用氮气冲刷系统,没氮气也可用经干燥处理后的压缩空气反复冲刷系统,不要用化学剂清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缩机的进出软胶管发软,并有膨胀迹象,应予换管和压缩机的润滑油。有条件应采用氮气冲刷系统,没氮 ...

换了一个压缩机,上一个卡缸了,换上前用雪种冲过管道就是不知道那来的黑东西,冲的时候没有看到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压缩机,上一个卡缸了,换上前用雪种冲过管道就是不知道那来的黑东西,冲的时候没有看到黑的 ...

润滑油变黑是由于软胶管软化膨胀冲刷下来的黑颜色混在油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变黑是由于软胶管软化膨胀冲刷下来的黑颜色混在油里了。

谢谢了!等有时间再换了

网友(2020-10-16):
黄绿色的东西有可能是之前加的追踪剂,查漏点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