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请问康佳t2927a如何进总线,大块是la76832

楼主(2018-07-19):
la三洋两片机,遥控器是k250,现在没有绿色想进总线调调看,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看遥控器有没有隐藏键,需揭开遥控器上的贴纸,如没有,用KK-Y173遥控器,最后一行第3个键,把铭片撕开一点,在左下角有个孔(FAC键)可做调整用途。

康佳 T2927A LC863328A-5T46 LA76832 TDA9859 24LC08.rar (657 Bytes, 下载次数: 12)

楼主:
谢谢你,手头没有173遥控,只有250的,不行我换个师傅发的数据试试吧,谢谢您了

网友:
先按菜单键,再按5次游戏,用万能遥控器按5次屏显

网友:
按菜单再按屏显再按屏显就有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A:
看看遥控器有没有隐藏键,需揭开遥控器上的贴纸,如没有,用KK-Y173遥控器,最后一行第3个键,把铭片撕开一 ...

下载了,但解压后是bin文件,如何打开?而且大小只有不到1K,可能是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