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26/27zBP故障求助

楼主(2018-07-19):
一台海信KFR-26/27ZBP,直流变频压缩机,现象是内外风机正常,压缩机吱吱响并转几圈即停下,反复多次后,整机停,模块1,2号LED闪亮,3号灭,怀疑模块故障,但更换模块故障依旧。怀疑压缩机,但用电瓶车控制器测试,压缩机可以运转。这时陷入困境,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
更换外机白板。绿板问题比较少。

网友:
应该是通信故障

楼主:
楼上说白板故障,我查过,没几个元件,没看出问题。大电容正常,15v5v也正常,3个感温也正常。绿板也查过,过欠压,压机电势反馈回路,压机电流回路,358外围都没发现什么,想法找一块绿板换,还是不启动。

网友:
查下三灯闪烁显示故障代码

网友A:
还是绿板的问题。压机失步。

网友:
看看制冷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绿板的问题。压机失步。

我也判断压机失步,但故障代码怪怪的,1和2闪,3灭,竟然查不到这代码!淘了块绿板换(卖家说是好的),故障一样。后来怀疑压机,找了个电瓶车控制器接上,转的挺好。修不好吃饭也不香啊,搞维修的可能多少有这毛病

网友:
买本故障代码  没故障代码怎么修

网友:
这个空调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模块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