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库压缩机坏了,不知换哪种机型?

楼主(2018-07-19):
一台1.5匹保鲜冷库半封压缩机,R134制冷剂,停机是压缩机剧烈抖动,抖动十几下就好了,估计是阀片坏了,打算换一台新的,但不知道可以用谷轮哪个型号?能用谷轮ZB19KQ代换吗?
这是压缩机型号,134冷剂

楼主:
小冷库只能降到-16下不去了,求教!

一台6个立方的冷冻库,要求-18度,1.5匹半封压缩机,2号丹佛斯阀芯,,404制冷剂,现在就是温度降得热别慢,高压17低压1.2到1.4。视液镜近似满液,膨胀阀出来分两路进蒸发器盘管,其中下半部分的结霜少,不知道是风循环的问题还是供液不均的问题造成的。我调大膨胀阀下半部分依旧结霜少。
我在膨胀阀的感温包出接了个感温头用来调整蒸发过热度,发现也在正常范围内,感温包处温度-20蒸发回气压力1.2,调大或者调小半圈膨胀阀降温都更慢。救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压缩机型号,134冷

不一定是压缩机坏了的问题。如果是压缩机的气阀坏了,它就“抖动”不起来了。在压缩机的排气口加装一只止回阀就是了。即使要换压缩机,不装止回阀,换了新的不照样损坏?
照1.5P和压缩机的排气量购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压缩机坏了的问题。如果是压缩机的气阀坏了,它就“抖动”不起来了。在压缩机的排气口加装一只止 ...

大师观点就是不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压缩机坏了的问题。如果是压缩机的气阀坏了,它就“抖动”不起来了。在压缩机的排气口加装一只止 ...

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装个电磁阀?

电磁阀在压缩机的排气管上有什么用?是止回阀,也就是常说的单向阀,只出不回(不倒压)。  荣昌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压缩机坏了的问题。如果是压缩机的气阀坏了,它就“抖动”不起来了。在压缩机的排气口加装一只止 ...

大师就是大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压缩机坏了的问题。如果是压缩机的气阀坏了,它就“抖动”不起来了。在压缩机的排气口加装一只止 ...

谷轮ZB19KQ 涡旋压缩机能用134制冷剂吗?我打算换这款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6个立方的冷冻库,要求-18度,1.5匹半封压缩机,2号丹佛斯阀芯,,404制冷剂,现在就是温度降得热别慢 ...

膨胀阀擅自调来调去,系统怎么会正常的了呢?我也不知说了多少遍,膨胀阀的调节杆必须保持在中间位置上,不可随便调节,这样反应出的工况才是系统当时真实的工况,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否则就会造成误判!
R404A制冷剂,库温-16度,此时的蒸发温度约为-21度左右,对应R404A制冷剂的饱和压力约为0.196MPa(约合1.9kg)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应该为1.6kg表压左右。
我也不知该怎么讲了,由于不知膨胀阀的调节杆是否处中间位置上反应出的工况?也不知当时的低压到底是多少?也不知当时某种低压下的库温具体又是多少?

网友:
R-134a压缩机使用R-404A冷媒,高低压力都超标当然停机会抖动,就像20几年前R-12刚被替换,有人改加R-22就是这种情况。你这颗压缩机细看标籤是R-134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轮ZB19KQ 涡旋压缩机能用134制冷剂吗?我打算换这款压机。

该款型号的涡旋式压缩机,有使用R134a制冷剂的,购货时注明一下就是了。
只要压缩机的制冷功率能满足系统的制冷量,不任何种制冷剂的压缩机,都是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