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星MS-16GH进水后键盘乱码

楼主(2018-07-19):
亲戚一台笔记本键盘进水(左右A~K,上下C~F5区域),键盘有原机的键盘防水膜,我交代他卸下电源和电池,把机子反放。。两个小时后我接手,把机子拆开,里面没发现水渍(从主板上的灰尘看,好像水没有进到主板),键盘没发现水渍(有可能已经干了),用电吹风把整机烘一遍,组装试机,开机正常,就是键盘乱码,按esc成f,按w成r,按s成5,按m变v,按F3变e,Ctrl变z,数字区的/变成a,还有很多按键无效的,测了下键盘,发现没有按时,键盘的第1脚和14脚能导通,以为键盘漏电,买了个键盘,等拿到键盘后,装上试机,还是一样,两个键盘乱的一样,量了下新键盘的1和14脚,也是通的,看来应该是主板问题。测量主板键盘接口,3~10脚都为3.28V,其余全为0V,用镊子短接高低电平脚,发现有的引脚有反应,有的没反应,顺藤摸瓜找到对应的芯片KB3930QF B1,买了三片,到货后换上芯片,还是一样乱码,蒙了,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各位师傅能不能提供下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
CN14好像是电容,拆下来测量有100pf,但是拆下来也是一样

网友A:
换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外接键盘试试。

外接键盘正常,就自身的键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键盘试试

有买了一个原装的,试机一样,外接USB键盘正常

楼主:
在DOS环境下,也是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买了一个原装的,试机一样,外接USB键盘正常

那就是电路问题了

楼主:
按压按键时,接口这边都有波形,照理说芯片是有检测到按键了,会不会是新的芯片也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笔记本键盘接口为8列、16行,这24端的外围电路再仔细查查。
如果硬件都是正常的,本机的键功能定义 ...

嗯,谢谢指导,昨天又换了一片新的3930,还是一样的现象,电路查了,外围只有那个CN标号的零件(应该是100pf的电容),用波波测量所有的扫描引脚,按对应按键都有波形,硬件电路应该是没问题,旁边有一片25L512的存储块,把数据读出来,在数据4分之一的位置,有看到“A..B..C..D..E..F..”这样的数据,应该就是你说的按键译码的数据,我再找看看,能不能拿到这机子好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