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池更换带均衡充电功能的保护板恢复青春

楼主(2018-07-19):
        家里电动车原来的电池是48V铅酸蓄电池,前年初开始电池性能明显下降,充一次电只能跑几公里。买了一只超威14串48V12AH的锂电池更换,并在电动车面板上加装一只直流100V数字电压表,充满电达到58.8V,骑行几十公里没问题,最低工作电压44V。今年5月份以来发现电压只要低于51V就突然断电。
        分析是锂电池内部保护板只有保护功能,没用均衡充电功能。随着使用次数增加,充电时部分电池板已充满达到4.2V,保护板工作使整个电池组停止充电,而此时部分电池还没有充满。使用时没充满的部分电池板放电到最低工作电压(3V左右),保护板工作使整个电池组停止工作,而此时还有部分电池板仍高于最低工作电压,有放电能力,导致电池组电压低于51V就不能工作的问题。
       某宝淘到一块带均衡充电功能的锂电池保护板,拆开锂电池进行更换。
        首先将锂电池充满电,拆开锂电池外壳,逐个测量电池板电压,发现高的达到4.22V,低的只有3.85V,说明以上的分析是对的。用可调电源对电压低于4.2V的电池板逐个充电,充电电流限制在1.5A(12AH*1.2C)以内,每块电池板都充到4.2V,整个电池组电压达到58.8V。拔下原来的保护板(用胶粘在电池组上,要用热风枪或吹风机加热才能取下),对比新买的保护板,发现原保护板少了一根接电池组正极的线,说明原保护板确实没有均衡充电功能。
        接下来开始安装新的均衡保护板。由于电池组接线板上连接保护板的14个焊点比较密集,如果拆焊过程中不小心将两个焊点短路,将使对应的电池板短路,后果严重甚至爆炸。故将14根连线逐根连接,首先将接电池组负极的连线剪断,焊接上新保护板的对应连线,采取绝缘措施后再剪断第二根连线,焊接,绝缘……,如此依次将原来的14根线逐根接上,(千万不能用剪刀一次性将原来的连线全部剪断,否则会造成电池组短路,后果你懂的),再将新保护板正负极粗线分别焊接到充电接口和电池组正负极上。将保护板与电池组的15P接口插上,用充电器充电,工作正常。用热熔胶将保护板固定在电池组上,将电池组装入外壳。至此改装结束。
        改装后的锂电池续航时间基本恢复到新买时的水平,充满电骑行几十公里,电压49V仍能正常工作,经试验,电压降至43V(锂电池单只最低放放电电压3V)才断电(只是测试,经常这样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A:
我的电动车是自己组的锂电,60V30AH大概140公里、用的比亚迪的4850通信电池该的,10AH的小单体,三并18串在搞一张蚂蚁的保护板,电动车也刚好放得下,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动车是自己组的锂电,60V30AH大概140公里、用的比亚迪的4850通信电池该的,10AH的小单体,三并18串在 ...

的确爽,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带均衡充电功能的保护板恢复青春

网友:
没有均衡充真是个败笔。

网友:
   均衡板适合小范围的电压均衡,厂家一般会要求你选择性能一致的电池,淘宝卖家都会做出说明的,如果电池性能相差太多,不太适合了,均衡的过程是给电池组里面先充饱电的那组电池小电流放电,放电到一定电压后,保护板又恢复充电,这样反反复复的,为什么说不适合性能相差大的电池组呢,一是保护板体积小,放电时是通过内部电阻放电的,电阻功率比较小,容易热,而且这个均衡过程也比较长,
  你说的单组电池充电不能超过1.5A(12AH*1.2C)我想问12*1.2等于多少?当你用充电器给整组电池充电时这个电池里面串联的十四组电池每组所承受的电流是一样的一般开始充也会不少于两安吧,所以你说的不超过1.5安应该是不够大吧,当然电流大小还取决于电池亏电程度。充电后期电流还是很小的。

楼主:
字打错了,充电电流是1.5A(12AH*0.12C,锂电池最佳充电电流是0.1C,用0.12c是为了使充电时间短一点),是安装均衡保护板前给电压比较低的单个电池板补充电,目的是将每个电池板都充到4.2V左右。使均衡板安装以后不需要用很多时间来均衡每只电池板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