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的2p变频空调 电流11A 功率2900W正常吗???

楼主(2018-07-20):
京东买的2P美的,快接近1级能耗比,为什么开机设置26度默认,半小时电流还是10-11A(工厂模式),功率2900W?

开2小时稳定下来后,9A  2500W

开节能模式,也低不到哪去

参数

主体
品牌
美的 Midea
型号
KFR-51LW/WYDA2@
类别
立柜式
功能
制冷类型
冷暖
匹数
2匹
定频/变频
直流变频
能效等级
2级
电辅加热
支持
适用面积(平方米)
23~34
制冷量(W)
5100(900-6500)
制冷功率(W)
1520
制热量(W)
7100(700-7900)
制热功率(W)
2120
电辅加热功率(W)
2100
内机噪音(dB(A)
22-38-42
外机噪音(dB(A)
47-54
变频机能效比
3.90
循环风量(m3/h)
1000
扫风方式
上下/左右扫风
产品特色
自动清洁
支持
静音设计
支持
独立除湿
支持
规格
制冷剂
新冷媒(R410a)
电压/频率(V/HZ)
220/50
内机尺寸(宽x高x深)mm
405*1775*380
外机尺寸(宽x高x深)mm
807(857)*555*328
内机重量(kg)
29
外机重量(kg)
38

楼主:
客厅17平米,餐厅和走廊狭长按理说不影响什么,加起来最多30平,2P按理说够的啊?

室外35度左右,室内开机前30度

网友A:
你想怎样,一晚一度电吗,没见过,老老实实用电换舒服吧,想省电的结果就是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样,一晚一度电吗,没见过,老老实实用电换舒服吧,想省电的结果就是不舒服。。。 ...

只是感觉奇怪,以为家26的3级能效变频运行时候电表显示功耗才800W多点。。。

父母家3P海尔变频能效比3.4的打27度稳定后是2800W

我这个是2P效果3P能效。。。担心是质量问题,电流是不是太大了?谢谢

网友A:
电流大你的看环境啊,环境不同电流不同,无可比性,9A  2500W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计算的,怎么大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你的看环境啊,环境不同电流不同,无可比性,9A  2500W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计算的,怎么大了这么多。。 ...

9A是空调调节到工厂模式后面板显示DL  9

2500W是楼下电表显示的瞬时功率,等了1分钟都是这个数据上下波动很小

请问你说的大了那么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9A是空调调节到工厂模式后面板显示DL  9

2500W是楼下电表显示的瞬时功率,等了1分钟都是这个数据上下波 ...

洗洗睡吧,原来你是看那些的不是自己拿电流表测试的,正常的也给你研究出不正常了,楼主我告诉你空调要是真不正常坚持不了1小时你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B:
一级能耗比就不用电了,别总是疑神疑鬼用着不舒服觉得有问题请找厂家售后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能耗比就不用电了,别总是疑神疑鬼用着不舒服觉得有问题请找厂家售后检测。 ...

只是不太懂来咨询下11A算不算过流吗谢谢

网友:
你打电话给售后,折腾他们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