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定频KFR-7228WL/D移机加氟出现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2018-07-20):
近日,自己维修店中更换一台海信KFR-7228LW/D定频柜机(05年产),内机连接完毕,打开外机高低压阀发现只有常温空气吹出,没有制冷剂及冷冻油排出。接电源及各连接管开机内外机运转正常,但内机只有常风吹出。接压力表低压为0.3mp左右,测电流4A左右(标牌标注额定电流应为13.6A)。因为没有真空机,只好利用压机自身高压阀处排气后吸入冷冻油约170克,压机声音明显改变,停机。与次日高压阀处再次反复排空后开机加氟,并随时观察电流与压力表的变化。当制冷剂加至0.42mp,电流升至11.5A时压力表及电流不再变化,制冷剂加不进压机了,内机有冷风吹出但不凉。运行半小时后压力表和电流表没有变化,停机,关闭低压阀,由高压阀处再次排空至出冷气关闭,继续充氟。此期间透明管观察制冷剂进入,电流升至13A,但压力没有改变,依然为0.42mp.间歇加停约1小时后压力升到0.44mp,电流13.7A停止加氟,观察一小时后没有变化停机撤表,查看5公斤氟罐仅剩下不足0.3公斤。次日开机问题出现,即;开机时电流升到15.5A,1分钟后降至14A,测低压升至0.49mp,压缩机声音沉闷,高低压阀处都结露,冷凝水排出正常。同时,室内机温度设定为24度,环温为30度,但压缩机每启动2分半,停机4分钟,室温降至27度左右不在下降,无论内机设置18度或20度,外机始终按时间启停(更换过室内环温传感器无效)。原自认为压机过负荷保护所致,由加氟口排除制冷剂表压力为0.44mp,启动电流14A,1分钟后13A左右。但是,频繁的启停及制冷效果没有任何改变(仅有冷风吹出,不凉)。请问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结果?该怎么解决?排除室内外机散热与障碍影响。望各位师傅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拆机后接口有没有用胶布包裹?管子有没有瘪?加那么多氟压力为什么不升?是不是阀门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后接口有没有用胶布包裹?管子有没有瘪?加那么多氟压力为什么不升?是不是阀门没打开? ...

谢谢您的提示。装机时接口都是包扎的很严实,内外机相互仅一墙之隔,剩余管子是大圆圈机后存放,该管子也是去年正常使用的,这次没动,直接利用上机的。加氟很不少,而压力却不高,这也是我困惑的。加氟前开机后高低压管阀都开启的,且特主意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氟不好吧,

网友:
压缩机停下时有没有测量电压,是压缩机热过载动作,还是机子保护不给压缩机电压?是否氟的“量”不准,干嘛不定量加氟?

网友:
问题都是你自找的,信不信你开大阀全部放干净再重加就能正常。。。

网友:
一般用了十年的空调,我们都要清理毛细管,如果修不好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氟在好加快5公斤氟机子也受不了

网友:
压力低,电流高,明显系统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