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 冰柜盘完管后 不停机是什么原因 ?

楼主(2018-07-21):
一台澳柯玛冰柜盘外8管盘了8圈完管后不停机 冷冻零下19度 冷藏8度,工作2个小时压力表呈现负压负到底还一直运行当中,手动往后拧温控器停机了,我想问一下谁是制冷剂添加过多还是冰堵了?还是压缩机功率不同  感觉压缩机是过热保护了,非得把冰柜门打开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压力表恢复到正压压缩机才能启动了。

网友:
冰堵,过滤器一起更换掉!

楼主:
为什么 我都已经很注意了 应该是冰堵 使用冰柜压缩机自身回吹回气管出气看来冰堵无疑了

网友A:
过滤器打孔焊表在这抽空,开启本机压缩机运转到发热,过滤器再烤一下,一直抽空不管他。有活就出去干,等半天回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打孔焊表在这抽空,开启本机压缩机运转到发热,过滤器再烤一下,一直抽空不管他。有活就出去干,等半 ...

谢谢师傅提供的方法我把过滤器换掉了从新抽空试了一下要是还不行就按你说的去办。冰堵好闹心

网友:
表都负到底了,那就是冰堵了

楼主:
天哪  求师傅们帮帮忙我新手   换完干燥抽完空 冰柜运行3个小时冷冻零下20.5、冷藏6度 这次冰柜表压不负到底了,自动停机了,但是停机不到5分钟又自动启机了,压缩机起不来,我等了10分钟左右插电能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哪  求师傅们帮帮忙我新手   换完干燥抽完空 冰柜运行3个小时冷冻零下20.5、冷藏6度 这次冰柜表压不负到 ...

我感觉  你还没入门。
冰箱最基本的还没明白 。。。。

首先 600制冷剂 能达到停机温度时是 负4度, 正5度 开机。压力表 绝对是 负压

停机后 5分钟内,压缩机启动不了 。

你说的5分钟内压缩机 再一次供电 ,那可能是,箱体保温太差,或者 温控器参数变了, 调整启停间隔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