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装了一台长虹定频空调,问题如下

楼主(2018-07-21):
空调应该是06年的32的定频,连接管应该是被别人换过,是铝管。现在的现象是空调刚制冷,低压处压力0.6,等六分钟后,压力变0.5,电流是7.0A上下变动,室外37度,室内设定26度,外机粗管冷凝水很多,外机细管冷凝水很少,但温度是低的,外机散热片洗过,内机过滤网也洗过。内机风吹出来,用遥控器上的温度测量16度,好像遥控器最低也只能显示16度。
   空调外机制冷标示外机额定5.4A,最大6.4A,低压设计压力0.6mpa,空外外面通风可以,出水也有,风扇也转速正常,外机二个电容容量都正常,现在在想,电流7.3A时,长时间开机,空调不会停机保护,会不会空调有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空调标牌如图

楼主:
新科空调,上面写错了空调牌子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试了一下午,都没出过问题,电流7.0A

网友:
电压过低!

网友A:
应该是电压稍低,天气高温酷热,空调吃不消,但只要压机回气温度不高不容易热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稍低,天气高温酷热,空调吃不消,但只要压机回气温度不高不容易热保护 ...

他的意思是到设定温度了不停机!!应该是!!

网友:
只要制冷效果好,又不保护停机,电流大小就不要纠结。

网友:
膜拜大神,遥控器有这个新功能啊,用遥控器测温度回头我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