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TCL 32F 2260B 不定时灰屏

楼主(2018-07-21):
一台TCL32F2260B开机约半小时后图像出现灰屏现像,灰屏后又会恢复,周而复始。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现像是主板主芯片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逻辑板和边板一体的。
谢谢!

网友A:
主板全部补焊,如不行存储块重写数据,确实无用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全部补焊,如不行存储块重写数据,确实无用换主板。

谢谢!
已经修好了,是逻辑板AVDD电源问题,有个430K的贴片电阻烧了,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