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空调J故障?

楼主(2018-07-21):
奥克斯空调显示J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应从哪下手检查?万谢各位老师!

网友:
换板子,死机了呗

网友:
重插插头,不行就是显示板插头进水了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剪线重接,前几天修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那机子故障也是j,但制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接触不良,剪线重接,前几天修一样的故障。

请问老师插头不凉是哪个插头?

网友:
换显示屏,不行换电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