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冰机奇怪故障

楼主(2018-07-21):
流水式制冰机水泵正常工作,制冷系统也正常,蒸发器进去的管子和回气的管子都结满霜,冰盘就是不结冰。。

网友:
水路有故障,冷量没消耗。

网友:
能看到水流吗

网友:
1水没流进格子里面2冰格和管道脱掉了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最后补一点。抽水电机在抽水吗?下水管孔洞堵住了没。你要拆开前面看下啊!

网友:
制冷系统正常吗?正常为什么回汽管结霜呀?结露才对。

网友:
冰格和蒸发器脱离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2018-08-27):
缺氟利昂吧

网友:
把制冰机清洗一下,然后调整那个传感器距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