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师傅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8-07-21):
一台tcl42液晶电视用切鸡大法修好了,但左下角老是出现英文字母,所以按回看,调了下,电视突然出现红绿蓝三色屏幕交替闪烁,遥控不起作用,现在不知怎么办好,希望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换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数据试试

我就调了下遥控,现在不知道怎么调回去了

网友:
进总线的情况下 你只调了下遥控器事还不够大吗?

网友:
你用了什么切鸡大法

网友B:
你传我秘笈,我传你绝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调了下遥控,现在不知道怎么调回去了

说这话,说明楼主好无知啊。就一下?你没看懂英文提示就瞎按,正好确认执行了提示的指令。估计是内部程序被你干翻了,除了重新写入对应的程序,别想“调一下”就回来,回不来了的。

网友C:
楼主 到底是出什么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到底是出什么字

我调的时候没看清是什么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传我秘笈,我传你绝招

我也是跟论坛的大神们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