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一个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8-07-21):
一台彩电无法开机,检查后发现保险丝烧毁,检查消磁电阻正常,旁边一个5D210的热敏电阻炸裂,手头没有同型号的,只有8D-11请问能代换吗?

网友A:
如果是老司机,应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老司机,应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5D-9  我是修电脑和手机的,今天看到一个收破烂的拉着,脑袋一热就50块买了下来,想研究研究看看这玩意

网友A:
短接,随便一个5W2--5欧的水泥电阻都可以,你手头哪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随便一个5W2--5欧的水泥电阻都可以,你手头哪个也可以。

谢谢了啊!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随便一个5W2--5欧的水泥电阻都可以,你手头哪个也可以。

一个黑色的NTC5D-11能替换灰色的5D210吗?在一个废旧主板上找了一个5D11

网友:
保险丝烧毁,你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