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空调悦狐显示故障E7

楼主(2018-07-22):
遇到3台美的变频空调显示故障代码E7 发生故障的现象都一样 查询故障代码 是室外直流风机失速 三线的直流风机坏的机率很小 更换了外机主板和通信线故障依旧 难道和故障代码描述的一样室外风机失速造成的故障 各位师傅有遇到同类故障的不

网友A:
有木有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故障代码E7 是外机风机失速 外机风机是三线的 而且同样三台空调都一样的故障 现象都是一样的风机坏的机率太小了 但是现在只能等风机配件到了换上试试看了

网友B:
风机电容有量过吗?转速慢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电容有量过吗?转速慢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是全直流风机的 是三线插头的 电机根本不转的

网友C:
300伏大压。。。15伏控制压      2 -5伏速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伏大压。。。15伏控制压      2 -5伏速度电压。。。

开机室外风机手摸风叶有启动一下的动静 但是不转然后外机主板红绿指示灯交替闪烁

网友:
风扇直流电机故障

网友D:
我上次维修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那天是把挂机的内机拆开看了一下电机的几根线,结果发现线被老鼠咬断了,接上就可以用了。效果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维修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那天是把挂机的内机拆开看了一下电机的几根线,结果发现线被老鼠咬断 ...

嗯嗯 线路都完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