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7一直停在 the high memory area is not available.....

楼主(2018-07-22):
装WIN7一直听在 the high memory area is not available..... 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高手

一直停在这个画面

一直停在这个画面

网友:
高内存区域不可用。内存挂了?其实我也不懂软件

网友:
你是重装系统还是新机装系统?

网友:
提示菜单告诉你了,不知道怎么搞就找个会搞的人,出不了几个钱的,干这个的也要吃饭

网友:
扫描下硬盘,系统盘不行,硬盘模式,第一启动,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光盘或者U盘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分区表问题,修复引导分区表就可以

网友:
硬盘未格式好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