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视IN 215投影机开机后,红灯闪烁,灯泡不亮。

楼主(2018-07-22):
  前两天接到用户报修,说单位投影机不通电,无法使用。赶到现场后,检测投影机电源线电压正常。于是把投影机拆下来,放在其它地方测试,依旧是不通电。与用户沟通,说可能是电源板烧坏,需要带回维修。
  回到店里后,就开始拆机检测,一点点拆开,取出电源部分后,看到一个10V1000UF鼓包了。拆下电容换了个10V2000UF的电容上去,装好电源部分,把控制板各排线接好,装上灯泡。接上电源后,机子上红灯亮了,通电正常。按下开机键后,投影机工作正常。然后持续使用约两个多小时试机,依旧正常。过了两天后,去用户那里装上后。按开机键,却变成了红灯闪烁,灯泡不工作。风扇转动正常,大约过一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由于手上没有灯泡替换测试,现在也不能确定是灯泡故障,还是电源板上高压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过这个牌子的类似故障没?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LAMP 光源故障或计数过阈值、点灯电压及工作电流异常
PWR  电源故障
TEMP 系统过热,或堵塞
FILTER 系统堵塞或计数过阈值
WARNING 系统遭遇致命的错误/无法通过自检(亦与以上故障信息组合显示)
STAUS 系统运行状态,可容许错误告警 ,代码指示(亦与以上故障信息组合显示)

看什么闪,闪几下,查故障表,不同品牌代码经常不通用,不说代码了

楼主:
刚才买的灯泡到了,替换上去依旧不亮。拆开电源板,把这个大电容拆下来换了一个。现在开机能正常点亮灯泡,机子使用正常。但约过两分钟,灯泡又会熄灭。我替换的电容是450V 65UF,可能是容量小了,质量也不行。原机上的电容是进口电容450V,150UF的。过会再去买个电容回来试下。

网友:
电解电容假的太多了,有的装上一会就炸了

楼主:
在本地配件店里买到了这个电容。替换上去后,工作正常了,高压板驱动正常。目前已经拷机3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