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空调制冷差,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楼主(2018-07-22):
格力变频空调,制冷量2600w,十几平米的卧室,整晚设置26度,都不太凉,室外30度左右。以前晚上睡觉好像设置到29度最小风量就行。室外机的两个阀门都有水珠。空调是4年前搬家移机过来的,去年用感觉还可以呢

网友:
叫个师傅检查一下

网友:
心里问题吧。

网友:
温度向下调,感觉舒服就好

网友:
空调老了,换个年轻的

网友:
你这空调是1匹的面积大了制冷效果就差了

网友:
本身面积大了,温度调的高,

网友:
要找师傅机器拆开深度清洗一下

网友:
清洗过滤网就行,我是不是破坏行业规矩了?

网友:
过滤网一年没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