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管座聚焦极串联了一个电阻

楼主(2018-07-24):
一台索尼21寸的电视,管座聚焦极串联了一个100K电阻,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为什么要串联这个电阻,因为之前都没见过有串联电阻的!

网友:
人家索尼就是这么要求的。

楼主:
涨知识了!谢谢两位了!不过我看了电阻的色环前面两环看不清,后面两环是金色的,阻值应该没那么大!

网友:
放电电阻

网友A:
起加热、驱潮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加热、驱潮的作用。

此话是真的,这是高端设计

网友:
限流,防止高压大电流放电,还是老机器设计比较严谨。也可能是原先老的硅柱没现在质量好,防冲击吧!还是索尼松下之类的电器设计严谨,比国产的强一大截!

网友:
减桓电路的放电时间、缓冲电阻。

网友:
第一次见 应该是一种严谨的思考 有益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