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长虹led49c1000n背光不定期黑屏一例

楼主(2018-07-25):
接手一台49寸长虹,用户反应不定期黑屏,开盖测背光输出电压,刚开机184v,用不了多久就到195v,开屏有三处灯珠不良,为了避免麻烦,整套换去,再测输出184v稳定,交货后暂时没问题,开大屏取屏时看到玻璃都有些弧度,小心些也没什么问题,希望能用个一年以上,大家都满意!!!

网友:
大洋到手了

网友A:
长虹这个型号的灯条最容易坏了,已经换了3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虹这个型号的灯条最容易坏了,已经换了3台!

请问师傅用的是通用灯条不?改了电流没?这机器屏边板设计还行,用的卡扣,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用的是通用灯条不?改了电流没?这机器屏边板设计还行,用的卡扣,方便拆卸 ...

用的原装灯条,改了电流的!

网友:
这种灯条爱坏,原因是灯条散热不良,只靠几梅螺丝固定,很多灯珠下面都有些悬空,建议用双面M胶加固,让灯条与铁皮亲密接触。

网友B:
大师傅这个灯条是二根合成一根的吧?

网友:
楼主原装灯条去TB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傅这个灯条是二根合成一根的吧?

是的,两条合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