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KFR-35G/DY-1A(E2)空调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8-07-26):
本人因多数修的是黑电,很少修白电,近日老丈人家过保的一台美的KFR-35G空调因不制冷(初步查的外机压缩机跟风扇不转)判断为内机主板故障,找来木架梯爬上去捣鼓拆开外壳,找到主板位置,主板号为KFR-23G/DY-FA.D.01.NP1-1{V1.9},电容上贴纸的型号为KFR-35G/DY-1A(E2),然后开始做拆线记号,(头一次摸空调)总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待做好记号后,把主板拆下来,经各路插头跟主板比对线路走线找到外机上的空调跟风扇的电源控制端是由继电器受控得到的,查的继电器有12V供电,另一端接到IC6 ULN2003A的16脚输出脚,运行空调制冷 数字表测的此脚不为低电平,掏出手机查的ULN2003A集成块的工作原理,当1脚输入高电平时16脚为低电平,数字表再测的测得1脚无反应,故判断为ULN2003A没有收到指令,查的为IC3第11脚每输出指令,IC3 UPD789188实际主板上型号为UPD78F9187/89,初步断定IC3问题找到马云要来此型号集成,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

楼主:
美的KFR-35G/DY-1A(E2)空调主板数据

美的KFR-35G/DY-1A(E2)空调主板数据

美的空调 KFR-35G DY-1A(E2)主板KFR-23G、DY-FA D.01NP1(V1.9)24C04.rar

255 Bytes, 下载次数: 189, 下载积分: 金币 -1

网友:
我能说你第一次修空调就修出个CPU坏是运气好?本人修空调10多年,修好的电脑板也无数了。就怎么没遇到你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管修什么东西 ,基本步骤就这些 。
          有事例 ,有分析 ,有图片 ,结果事随人愿 ,不错 !谢谢分享 !
              不过 ,我有点感觉 ,集成块出问题更换后 ,有待观察吧 ? 但愿从此风平浪静 !

网友:
不错的维修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下功夫了。

网友:
对老丈人家就是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