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弄过这样的电机

楼主(2018-07-29):
谁接过这样的电机,三相震动电机一相线串一个16uf的电容,另两相接火线。电机是370瓦,电流0.8。电容是一出厂就串好的,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A:
    不明白两根火线是380,还是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两根火线是380,还是220。

380的三相电

楼主:
有懂的朋友吗,我是第一次见。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懂的朋友吗,我是第一次见。不知对不对

    可以这样接,缺点,容易烧电容和缺相,因此,要求电容质量要好。不如直接进三相电。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接,难道跟震动的关吗?这样接法电机能在额定的功率下工作吗?不发热吗?哪个内行的师傅能解释下,

网友:
应该是改接过220交流的。。

网友:
没有实际这样用过。

网友:
82年见到一三相空压机电机串几个铁壳油浸式10UF电容,接到单相电上使用,但每次启动都要手动助力才能正常运转,记忆深刻。但后来想仿照又想不起怎样接线和电容个数了。

网友:
应该是220V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