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力 (23机)内风机风声大、呼呼声?

楼主(2018-07-31):
排除了脏、堵。
一格风量都大声,按静音比较小一点风声,有时还会有 呼~~呼~~的风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贯流风扇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贯流风扇清洗一下,

风叶已经反复清洗了两三次了

网友:
滤网、扇叶、蒸发器有一个很脏都会这样。

楼主:
我怀疑是电子调速控制电路有问题
近段时间也遇到两台松下一匹,风速特别大,原机电容1.5uf,改为0.5 还是偏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