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滚筒变频洗衣机电机抖动维修

楼主(2018-07-31):
接一台LG滚筒洗衣机,开机电机抖动。看电机有7根线,3个电机线,阻值正常,4根霍尔传感器线,有两根正负电源线,两根霍尔传感器线a、b测量两根线对负和正阻值不一样其中一根无穷大。怀疑霍尔传感器坏,打开电机找到传感器,把上面的胶刮掉,发现有一个681的电阻开路,更换后装上电机,开机电机不在抖动。

网友:
这才是元件级维修,必须点赞

网友:
经典案例分享,必须点赞。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