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 TG70-1028E主板 电路图

楼主(2018-08-02):
各位的师傅谁有TG70-1028E主板电路图,主板不上电查到电源处一限流电阻烧了 ,看不清阻值多少,谁知道的麻烦告知小弟一声,谢谢了

楼主:
什么原因坏了会引起电阻烧

主板

主板

网友A:
100即可,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2019-03-05):
引用 网友A:
100即可,电源芯片挂了

你好,师傅知道r21和r11贴片电阻是多大不,烧得看不清楚了,也这机器的主板,谢谢

网友(2019-10-30):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1-03-20):
为什么会烧勒

网友(2022-01-17):
2年前的老贴翻上来了,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