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松下f55录像机放像模糊无色彩

楼主(2018-08-02):
放像模糊无色彩,AⅤ输入输入场频失真阁像横纹是何原因,如何修复?

网友:
先清洗一下磁鼓和各带轮看看,录像机该放博物馆了吧

网友:
如果是复合输入信号就开始失真那和机械部分完全没关系。应该检查一下视频输出的电路部分。是否有电容老化或者虚焊。

网友:
输入输入场频失真阁像横纹

网友(2021-10-07):
更换色差板上的电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