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美的电磁炉开机灯全部亮就灭再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8-08-04):
今天接了台美的电磁炉型号sk2109,开机面板灯全部亮下黑完。然后在按开关没有反应,以为按键问题,换了个电源按键开关,还是不得,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位大师指导下,从哪里查起,谢了

楼主:
求助电源线路图谢了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前天接了个九阳的,跟你的这个情况差不多,通电全亮,之后电源按键还闪亮着,按了没反应,我们这里这段时间下雨比较多,比较潮湿,我也没给他直接修,放太阳下晒了个把小时,拿回来放了半小时,不太热的时候试机好了

网友:
换5V的滤波电容。7805前一个和后一个。十几台美的电磁炉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A:
换全部按键应该好

网友B:
换全部按键,把发光管全部拆下来看有没有漏电的还有这个是冒牌美的

网友:
洗洗更健康。按键全部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全部按键,把发光管全部拆下来看有没有漏电的还有这个是冒牌美的 ...

从哪里能看出来是冒牌的?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全部按键应该好

换了同型号的面板都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