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35挂机外机不工作 几分钟后报E5

楼主(2018-08-05):
外机三个感温头都是好,用电阻代替也没用。插头直接也不行。因为外机板太贵 了,怕判断失误。请教同行如果内机故障会不会报E5. TB2pFS4kf9TBuNjy1zbXXXpepXa_!!832047420.jpg

网友:
虽然成本搞   但是利润也大啊

网友A:
室外温度传感器的线  就是那个套了套管的   扒在散热翅片上的传感器    测量他的分压电压  正常应该是1.5--3.5附近    差的太多就是上拉电阻坏了   下贴片电容坏了    如果都是好的电压正常就是E方参数或者CPU的故障    换板子吧

美的三个传感器一个是吐气   一个是冷凌器尾端   一个是室外环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温度传感器的线  就是那个套了套管的   扒在散热翅片上的传感器    测量他的分压电压  正常应该是1.5-- ...

这E5除了三个室外温度传感器和外机板故障,还有可能其它故障吗?我在网上购了两个板装上都是E5,三个室外温度传感器也用电阻代替了还是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