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排热水器盖上火头盖子就打不着火

楼主(2018-08-05):
一台好太太10升家用强排热水器,拆掉火头盖子就能打着火,盖上就打不着了,有点火声音,排除了点火针短路,换过煤气还是不行,我怀疑是氧供应不足,但不知怎么解决?忘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点火,还是盖上就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点火,还是盖上就熄火

点火,盖上就打不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点火,还是盖上就熄火

打着火再盖上不会熄灭

网友B:
换风压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风压开关试试!

换过,一样的

网友:
会不会打火打到盖子上了,,查查风机

网友:
我也觉得是打到盖子上了

网友C:
这个情况我也预见过,最后是电容问题,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我也预见过,最后是电容问题,你也可以试试,

哪个电容,电机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