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ED42M3820AF开机黑屏有声音修复

楼主(2018-08-06):
今天客户那台康佳过来修,说开机黑屏有声音,我看了下有同行修过,有背光,屏和逻辑板一体的,先把屏线断开一边开机看看,有一边正常一边白屏,看了一下论坛说可能电容短路,我就检查坏的一边,果然有短路,就拆了短路CD304电容,开机正常了,我也不知道那电多少UF,就没有装那个电容。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电容编号了是CD34

网友:
不是逗人玩吧?既然设计有电容,直接去掉,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找个电容焊上,不是难事

网友:
估计问题不会大,可能前面还有一个电容。

网友:
去掉个把滤波电容没有影响,我遇到几台屏边板电容短路的都是直接拿掉!

网友:
找个电容焊上

网友(2019-01-16):
滤波电容吧,问题不大

网友:
不会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