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07):
红米手机,不知不停的死机,整机任何按键都无法使用,有时整机黑屏,有时停留在正在使用的画面,大约10天半个月左右就出现一次,只有拆机断电原重启就正常,这样问题能否通过更新系统改变,请朋友们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压。
看奶器窥探奶形。

这家伙太坏了

网友:
刷机,系统可能坏了

网友:
新版本的系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BAG,如果你的红米系统较老,那就刷回以前的系统就行了,好像官网前段时间就停止对以前的手机固件提供下载链接了!要去其他地方找找刷回去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换手机吧,红米属于小米早期的低端产品,经常出现死机掉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