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飞利浦无背光

楼主(2018-08-07):
飞利浦24PFF3661/T3无背光故障,偶尔亮屏背光忽亮忽暗,用仪器可以点亮背光,本机恒流ic PF7903AS,网上找不到相关各脚功能,所以求教各位大神 还望不吝赐教,万谢!

楼主(2019-09-19):
DIM电路断路

网友:
好眼力,这都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2021-08-27):
一年前断了一条线,接上好了,现在又断一条,接上还不行,测PF7903BS8脚无12v供电,往前查不到,不知哪条线又断了,印板太烂,差评!

网友:
顺IC8101(PF7903BS)8脚无12V供电查找,Q8106(丝印.H2A)也不知什么管,在路测跟9015极性相似,Q8105(丝印.H1A)跟9014相似,两管正常,Q8106的E极和B极12v,C极去往IC8101为0,没导通,再往前级受控于Q8105的C级,为12V,Q8105的B极也为0,而通过R9119往前有3v,检查结果是R9119(3.3k)开路。这玩意印板线太细,得对着强光从反面照才能看到线路。

网友(2022-03-11):
哪位师傅能够提供下恒流ic PF7903AS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2022-06-19):
我也碰到一台同样的电视  也是条码内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