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IPC和NVR的兼容性

楼主(2018-08-08):
现在各种品牌的IPC和NVR种类繁多,经常遇到不同品牌的IPC和NVR对接,虽然现在都支持ONVF协议但是实际中还是问题不断,最常见的问题是无法跨网段搜索IPC,NVR无法修改IPC的IP地址。而一些NVR的高级功能基本都实现不了,比如IPC参数修改,H265的IPC对接H264的NVR黑屏,(同一个品牌的NVR、IPC对接是可以不通过电脑修改IPC参数的,H265的IPC对接H264的NVR是直接切换为H264模式的,)。还有很多奇葩问题,如需要输入特定的密码才可以出图像,或干脆不兼容不出图像黑屏。所以如果安装新的监控的话尽量做到NVR和IPC为同一品牌。本人从事安防10多年,如果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或有解决方案请在下面留言,我最后会整理后做个文档发布。小品牌一般都是采用大厂模组装的,只需说模组品牌即可,因为品牌可能有几万种,但实际使用的方案也就10几种。

1人赞赏

网友(2018-09-17):
为什么汉邦HB -771A -AR 3和汉邦HB -2216不能匹配?同样是汉邦的机器却不能用。

网友:
很好很好 在下刚刚入手 进来学习学习 感谢楼主

网友:
海康的 录像机和IPC要尽量统一 ,不然设置麻烦

网友A:
厂家就是要不兼容,兼容了,你怎么会去重新买新的

网友B(2018-12-13):
本人很需要,有很多摄像头不知摄像头参数,需要重置,还有配套电脑客户端软件,现有一个佳视捷摄像头,没法修改摄像头参数,也没有电脑客户端软件

楼主(2019-03-18):
引用 网友B:
本人很需要,有很多摄像头不知摄像头参数,需要重置,还有配套电脑客户端软件,现有一个佳视捷摄像头,没法 ...

IP登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就是要不兼容,兼容了,你怎么会去重新买新的

现在已经开始兼容了

网友:
ip怎么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