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美的电磁炉不加热

楼主(2018-08-08):
型号  。开机正常,各个功能按键都可以用,电磁炉滴滴响一分钟左右停机,测300伏,18伏,5伏都有,风扇也转,功率管c有300伏,g级没有电压,各位大师指点从哪里查起,谢了

楼主:
难道是cpu挂了

网友:
先芯片去胶,然后。。也许好了

网友:
供igbt的18vvvvvvvvvvvv稳压二机管查查看

网友:
清洗主板 试一试

网友:
故障在红圈内!………

网友:
只要你知道取样同步电路修起来就不难了

网友:
官修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
兄弟有结果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现在天气湿度大,主板可能漏电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