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变频模块维修3527

楼主(2018-08-08):
手头有几个海信变频挂机的模块,想修理能否修理好,成本要买的小。故障是闪灭闪,这是很经典的故障。测量UVW对P,N间没有硬伤,用表对几个较大的贴片电阻测量,当对测到R26时显示无穷大,由于上面有胶,用刀刮几下,测量还是无穷大(原大小为10欧)。这个电阻在电路中位置,
我的机器为什么不能添加图片。

网友(2019-06-21):
想请教楼主大神测量UVW对P,N间没有硬伤的方法!十分感谢?

网友:
乍修的   修的啥 换的啥  修理步骤啥都没有

楼主(2019-01-01):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模块报通讯故障

这个是模块的自举升压的故障

楼主(2018-08-17):
补充上次关于3527

拍照和网上下的说明

网友:
我碰到一台也是,报直流电机失调,内机报19,外机闪灭闪,外机压机和风机不工作,现在准备换模块

网友A:
  估计是模块报通讯故障

网友:
没毛病,慢慢来

楼主:
海信变频3527

修理的海信3527直流变频板相关电路。上次用IE11不能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有故障代码,机子什么故障现象?关键修好了吗?

昨天上机试了一整天,灰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