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洗衣机e3的维修

楼主(2018-08-08):
今修威力全自动洗衣机,用户说不脱水,威力果然很“威力”,连单脱水都没有。只能用快洗试机,果然水能排出桶不转,显示e3。查了下代码说是门开关,打开一看。钢珠盒。正巧以前看过帖子说短接一三线,断开二线。OK。下开一看,二线氧化。试机OK。

网友:
钢珠盒什么东西,不是磁力开关?

网友:
判断 分析 维修 一气呵成  恭喜楼主 银子到手

网友A:
E3是威力洗衣机的通病,短接是可以解决,但是有安全隐患,桶没有平衡保护,不平衡会把机器转爆炸...

网友B:
里面是一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和红外接收二极管,应该是坏了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一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和红外接收二极管,应该是坏了其中一个

坏的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是威力洗衣机的通病,短接是可以解决,但是有安全隐患,桶没有平衡保护,不平衡会把机器转爆炸... ...

这就有点过了。

网友(2018-12-09):
确实不错 但是我按照你说的短接13 还是没用啊

网友:
E3不是钢珠盒问题,我换光感就好。

网友:
原装件也花不了几个钱,还是换上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