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买直冷的还是风冷,变频还是定频

楼主(2018-08-08):
家里自用的,四门大冰箱,要耐用不毛病的,我想要定频的有霜的,一是便宜二是稳定。

网友A:
你是不是 想要一个
制冷效果好,
还永不坏的
还省电的
价格还低的 冰箱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 想要一个
制冷效果好,
还永不坏的

我原来用的是海尔7年了没修过,现在闲小了。想换个,就是想要可靠性高的。花哨多的怕故障, 康佳的机子怎么样看到一台定频机,有霜冰箱2000块不到,400L
我朋友买的比我买后面,蓉声的修了2次了铜铝接头漏。现在的冰箱哪些牌子是用全铜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买的比我买后面,蓉声的修了2次了铜铝接头漏。现在的冰箱哪些牌子是用全铜管的? ...

我也想 出一驴价格,买一匹千里马。
千里马最好是不要吃, 还能有力气跑路
还永远不要生病。
长命百岁 。。
等我孙子长大了,它还能为我孙子服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 出一驴价格,买一匹千里马。
千里马最好是不要吃, 还能有力气跑路
还永远不要生病。

师傅很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 想要一个
制冷效果好,
还永不坏的

移民到北极就行

网友:
我觉得自己用的冰箱效果最好的是冷冻室,变温室是风冷(不用除冰),冷葳直冷(直冷湿度高点,保鲜效果好点。风冷太干了,蔬果容易脱水)。至于要耐用没无病,最好就是用之前请个法师来开开光了!现在没哪个牌子哪个型号敢说这句话!

网友:
看到冰箱买康佳就知道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海尔7年了没修过,现在闲小了。想换个,就是想要可靠性高的。花哨多的怕故障,  康佳的机 ...

冰箱绝对不要买所谓变频的,“智能”的,“电脑控制”的,“触摸式面板”等等,故障率高,维修成本大。一旦出问题,会让你哭笑不得。还是传统性的机械温控,连电磁阀都没有的最好。
帮你介绍一款免除内漏开背维修的铜管大容量双开或四开门冰箱,无电磁阀,机械温控,价格低廉,颜色任选。我也买了该品牌系列中435L四开门的,到手价2459元。该品牌系列里也有所谓“智能控制”等的,注意在它的产品介绍里挑选“非智能”,“机械温控”控制型的即可。

网友:
有没有,私人定制的冰箱一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