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怎样提高海尔挂机内风机转速。

楼主(2018-08-09):
一酒店新装一批海尔1.5P挂机,用在包厢里,但装好后发现,该批海尔挂机内风机风量比较小,需要开半个小时包厢温度才能降下来,客户吃着饭还在流汗,制冷效果极差,用户叫海尔售后来检查,售后来检查说制冷正常没发现问题就走了,用户不满意不断投诉,后来售后干脆不理了,叫用户再添一台风扇帮助加快降温,就这样吃饭的客人还是不满意,用户也无可奈何,一转眼3年过去了。
我在酒店包厢观察,该海尔挂机运转是正常的,制冷也没问题,手摸出风口冷气也是有的,出水也不断挺正常,稍不足的是内风机风量不大,可以调节,调到最大也只有一般空调的中等风量,所以整个房间降温比较缓慢,天气热就不能满足客人要求,由于这批新机就是这样,排除机器故障。
论坛内有没有海尔售后的朋友,有没有办法提高内风机的转速?当然最好不去更换风机或者电脑板之类,有没有办法进入该电脑板总线去调节内风机的目标转速?烦请赐教。

网友:
这种情况靠加大风量效果不大,还不如空调+电扇的模式效果好一些,但也不一定能够满足客户的需要!
饭店房间空间大,来回进人开门多,再加上热菜时的带来的热量很多,人也多,靠1个挂机要想满足客户的需要根本就不现实!

网友:
要说直接在面板那里装个风机把,买个小的,

网友:
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加大风量与事无补,饭店本热源就大,只能怪当初空调配比太小,如果是2匹柜肯定不会这样

网友:
可以提高转速,你看pg电机一圈有几个脉冲信号,四个去掉一个,三个也去掉一个,包你满意

网友:
既然你都知道IC总线,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吗

网友:
别折腾了,饭店包房不是柜机降温都慢,除非只有10平方。

网友:
饭店包房空调应该配大一点的

网友:
电脑总线去调风速,神经病,还不如直接接在220,速度最快

网友:
加大电容能行吗?有几台小格力也是这种情况,电容加大了,暂时还没发现问题